欧姆龙cj1m通讯问题

楼主(2016-02-01):
cj1m plc与欧姆龙ns系列触摸屏通讯串口线DB头怎么接线?拜托各位大神了!

网友A:
239对239试试,45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9对239试试,45短接
请问是在plc端短接吗!

网友B:
触摸屏现在主流是NB系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现在主流是NB系列了
NB算什么除了便宜

网友D:
nb是贴牌的

网友E:
之前从网上下载的,不知道对不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