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1):
雷赛交流伺服驱动器ACS806故障指示灯长亮怎么修理?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步进的用过,伺服器没用过,去官网下载份手册研究研究…

网友B:
这个步进驱动器很多,伺服器没有用过

网友C:
雷赛的很多芯片都磨了  不好搞

网友A:
下载说明看都是分段闪烁的,没有长亮的: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热心支持。的确很难搞。没有资料没有图纸。无从下手。

网友D:
实在要自己搞,还不就是从电源开始,然后驱动、检测、输入输出检查一遍,说不定中奖。
其实,搞这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更能提高技术。

网友E:
根据楼上图标自己看着办

网友F:
是否超过了一年的质量保修期?如果没过,联系硬件经销商获得售后服务,如果过保了,要么送修,要么自己练手修。
有些工控硬件的维修,如果只是常见的故障,比如数据接插件接触不良,供电故障,电路板震动导致的虚焊,再或者电路板上明显个别功率元件不良,只要不是涉及电路板芯片内部的数据与程序的,都可以不用厂家资料而可以自己摸索,因为维修行业的基础电子电路都差不多是相通的原理。

网友G:
还是找厂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买的是二手的。找厂家比买一台新的差不多了。

网友H(2017-05-25):
虽然我可能可以帮到您,但还是建议返雷赛维修。一般很少收费,或先打个电话问问。您自己维修,花的时间和精力可能比买台新的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