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1):
今天现场一个变频器用有几年了,现场原有柜子的,但现场用着用着就不好用了,然后平时用的时候全指面板手动,现在因为给做了个上位机,想加进系统,给他们改。
因为柜子里灰太多,原有的控制部分也有些老化,而且就是简单的启动连锁及上位机调速,所以干脆就直接给原有线全费了,然后按自己的方式接线。
接完现,送电前顺手测量下主回路,通断档尽然想了,当时就蒙了。我仅仅只动控制回路啊,没动主回路啊。
怎么会短路呢,一量电阻只有10欧,而且只有A B有,AC BC无阻值。

大伙知道怎么回事么

暂时没有图片

忘了说了,变频器是ACS800 150KW的

楼主:
看来我还是错的,经大伙这么一说就得应该是变频器内部变压器问题

网友A:
有变压器类负载吧?[q

网友B:
可以考虑楼上的意见。

网友C:
变频内控制变压器接在AB相呗

网友D:
内部有变压器转成220V给接触器的

网友E:
柜子里有变压器;

网友F:
内部有其它负载(如控制电源回路),你怕可以接220V电源串接150W灯泡,灯泡不亮就不是短路

网友G:
是不是有控制回路啊

网友H:
800里边有个变压器

网友I:
楼上解释的很好,楼主是自已吓自己了。

网友J:
大家的看法还挺一致的。楼主可以先把变频器的进线端子电缆摘了,只测量变频器的进线端子,应该就能知道是不是有变压器搅和在其中了。

网友K:
风机的变压器接在输入上了,你测出的是变压器的阻值。

网友L:
引用 楼主:
嗯,是我自己吓唬自己了,平时没怎么用过那么大的变频器,大的ACS800变频器内部是有电抗器的
但是奇怪的是三相明白都有电抗器,为啥只有AB相阻止那么小
电抗器是独立的三组线圈,相间有电阻是和电抗器没有联系的。
切断控制回路的电源供应和三相电源的所有负载输入端,线路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M:
是不是有变压器负载

网友N:
我用艾默生的变频器 75kw以上都是带变压器的给控制电源

网友O:
内部有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