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2):
莫里森束状染色机、橡毯防缩机、里德·查维浆纱机 意大利天马、FAST剑杆织机、苏州必佳乐剑杆织机 清梳联、精梳机、FA506、507型细纱机、DTM129细纱机 村田、Auto Coner自动络筒机 无梭织机等 这些纺织设备维修会很难吗?没接触过,要重头学啊

楼主:
带自调匀整装置并条机、带CCD张力调整装置粗纱机、紧密纺装置细纱机、全自动络筒机。这些都没见过。

网友A:
这些机械部分比较多,是要有一定的经验才行

网友B:
接触的时间长了可能好点。

网友C:
万事开头难,尤其是以前没接触过的。你上面所说的设备光机电一体化自动化程度还是很高的。图纸资料齐全的话还好。纺织厂的设备大多数都是24小时运行的,生产条件好的话恒温恒湿还好,不然的话里面很闷热,纺织这边飞花多,染整那边含有染料的水蒸气对设备造成的威胁很大。要经常检查清理,防水防火防过热,防不胜防,更烦不胜烦。

网友D:
我只修过大圆机里的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不是很累人啊?轻松惯了。

网友E:
修设备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只要自己肯学,有人肯教,胆大心细,没问题的。

网友F:
先进的设备不容易坏,可以有时间慢慢熟

网友G:
只要肯学,都很容易的

网友H:
不好修理

网友I:
都是进口的不好修

网友J:
时间长了熟悉就好 要有一个过程

网友K:
时间长了 故障就多了 经验也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很累人啊?轻松惯了。
累不累人要看工作氛围,现场环境,设备的新旧程度,还有你个人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很累人啊?轻松惯了。
累不累人要看工作氛围,现场环境,设备的新旧程度,还有你个人咯
那是,有动力了就不觉得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很累人啊?轻松惯了。
怕累别干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很累人啊?轻松惯了。
怕累别干呀

网友M:
纺织厂的设备很少是单台的,都是好几台或十几台,大的厂都是几十上百台,电气问题一般是互相换件来判断问题所在。至于器件内部问题修理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N:
新环境总要慢慢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