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模块

楼主(2016-02-02):
西门子PLC  数字量输出模块。 220V  .     问一下大家,这个220V 需要经过稳压器吗。我们这里 直接就是取工程来的一火 一零。我们这里烧模块,我总感觉和电源有关系。

网友A:
电压输入范围是有一定范围的,你要看你那边的电压波动最高与最低是多少
一般是不用加稳压的

网友B:
最好是加个稳压的  或则隔离  我以前也用过220的输入模块老烧

网友C:
与电源的关系肯定不大!

网友D:
开关电源相对的电压输入范围比较宽

网友E:
我用过欧姆龙的AC220V输入模块(为了对付1250KW、2500KW等电机干扰特意选用),从来没有烧毁过!
不过你选用的是西门子,所以就会烧毁

网友F:
我们有加也有不加的,电源波动不是太离谱,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G:
工况不一样,最好还是加一个吧

网友H:
一般为了抗干扰,都加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I:
这种最好是加个隔离变压器的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种最好是加个隔离变压器的好。
对于我上述那种大功率电机,启动时跟该电机一起的指示灯都是一闪一闪......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一般为了抗干扰,都加隔离变压器的。
我们公司以前也是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K:
是不是电压有时太高呀。

网友L: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加个隔离变压器吧

楼主:
我也怀疑是电压高

网友M:
隔离一下还是好的

网友N:
PLC还是上稳压吧
我们公司的仪表系统全是UPS供电

网友O:
和电源的 关系不大,,应该是负载有短路的 现象啊

网友P:
加个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电压高
怀疑需要证实,用万用表测量一下,220V最高允许飙升到240V左右,再高电源就异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