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2):
  经常有网友来问我,脉冲板的接法及其如何检测故障,平时没有很多的时间来一一答复,这里我发一个检修实例,这个变频器是有人修过的,没有排除故障。

  说我是广告的,你就后面不需要看下去了!!!

   变频器是运行就报OC的,检测三菱等有脉冲反馈电路的变频器,还是老生常谈,首先从简单的下手,一定要先排除简单的故障:
   1、测量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包含各种电压)
   2、IGBT的栅极负偏压,这个电压异常一定是有问题的,必须先排除,负偏压正常间接的反映,模块一定是OK的,根本不用怀疑。

   排除了以上问题才能确认是板子问题导致的故障,后面走入正题,修变频器各种自制的延长排线是不可缺少的武器,像下图的排线,从2.54mm到2.0mm排线,DB9,RJ45,RJ11排线有一堆的排线。没有排线有些变频器的检修你会变得束手无策,因为无法测量下板的工作状态,这个机型就是其中之一。

   上图,看E740-15K的脉冲反馈部分,反馈信号从U、V、W输出分压后,送到比较器比较输出产生与GUP,GUN,GVP,GVN,GWP,GWN在单片机内部比较时序是否一致,只要有一路时序错误,CA2066H01就会立即中断,封锁输出,后产生OC报警。

   测量关键点信号波形,首先接入外部脉冲,CPU到光耦是有一级缓冲器的,74HC367,三态六缓冲器。虽然是三态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把缓冲器吹掉。这样外部脉冲完全不受到电路的分流影响,保证正常导通六只光耦。通电之前还要做一件事情,把主滤波电容垫起,不接入电容,是为了模块的安全,530V供电是串灯泡的,这样就算接错了光耦信号的时序,也不会造成模块的损坏,这是必须要做的。

   好,这样就可以放心的开启脉冲测试了,首先测量UVW确实有输出了,说明脉冲时序是对的,后面正式测量
   测量关键点波形第一步,是D21、D24、D28的波形是否正常,530V幅值的脉冲经过1100K和11K电阻分压,得到的是近似5.3V幅值的脉冲波形。
   测量第二步,测量U14的1、 2脚,U19的1、 2、 13、 14脚波形,这里发现了问题,1脚波形不正常,那就代表U14A构成的电路有问题了,再测量,就是发现最终故障点在R94,已经从22K变值到兆欧级

   换上电阻,测得1脚正常波形图,电路恢复,后装配测试,故障排除。

网友A:
楼主高手,感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B:
楼主高手,谢谢分享这么有用的经验。

网友C(2017-05-13):
谢谢分享,小机器比大机器麻烦多了

网友D(2018-04-15):
学习了!不过个人觉得这还是对igbt管压降的检测,当上桥导通时低于4.2v报警动作,下桥导通时高于1.1v报警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