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连接行不行?

楼主(2016-02-02):
电流互感器到仪表盘有3米,20个互感器都是30/5的,想简化下连线,如果每只仪表都达到满量程公共线上是不是会有20x5=100A的电流?

网友A:
应该是。还不如各是个嘛,走的线虽然多,但都是细线,否则公共端的线太粗了。

网友B:
分开吧,如公正线出问题将影响全部

网友C:
只有同一组电源的3个互感器才用一根公共线,不同回路你还是另走吧!
虽然压降是每个回路互不干扰,但是大电流会把导线烧红

楼主:
以前从没注意这个问题,差点酿成大错。

网友D:
不是的,三相平衡为0.取决于你的负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三相平衡为0.取决于你的负荷

网友E:
个人觉得最好还是分开布线好一点。比较规范

网友F:
还是分开走线安全些。

网友G:
得不偿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三相平衡为0.取决于你的负荷
人家那个截图就是4个表,谁知道是分属3相还是一相??

网友H:
应该是个个互感器电流之和。

网友I:
为什么要这样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要这样接线?

20台电机20只互感器,每只表2根线就要40根线,如果有一根公用线接21根就够了,看来不理想。

网友J:
20个互感器 分   7个检测A相   7个检测B相   6个检测C相   公用线是2倍应该就行了  实际是三相平均分互感器电流  主要是分的均匀

网友K:
14楼是说总电流与它们的相位有关吧。

觉得实际应用中,还是以常规的或已通过实际验证的方法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20个互感器 分   7个检测A相   7个检测B相   6个检测C相   公用线是2倍应该就行了  实际是三相平均分互感器电流  主要是分的均匀
理论上正确,考虑到实际工作中每台电机的负载率不同,要做到这一点也很困难,不过这个方案可以采纳,至少公共线上不会有那么大的电流了。

网友L:
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