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不能加料

楼主(2016-02-02):
注塑机不能加料,液压马达只能转1/4圈不到,油泵伺服驱动器就报警、停止输出了,御能的驱动器,显示ERR01,故障功率模块有短路电流。除了不能加料,其他功能如开合模、注射座前后、自动清料、射出等正常。加料瞬间指示表压力140,其他较小,40左右,自动清料和加料是同一个电磁阀,但螺杆旋转方向相反。怀疑是伺服器保护设定低,但面板没有调节按钮。驱动器有8年了,内部老化可能性大,阀也拆开看了,没卡住,但感觉只要稍偏,很卡涩,在中间的话,可以滑动。因为打开加料阀,几乎瞬间就跳保护,很难确定是不是卡死。

电磁阀指示灯都是亮的,有24V电压

电磁阀已换,故障相同,可以排除电磁阀了。

网友A:
还是当地找专修注塑机的上门;

网友B:
有条件换阀试试吗?

网友C:
有点像堵住的样子!

网友D:
是不是电机过载了。

网友E:
给假信号试试看看情况

网友F:
不知能否查到电流有多大,是否在通常的范围。

网友G:
确实有条件换个阀试试,排除法嘛。

网友H:
检查自动清料和加料的电磁阀,更换掉试试,有时候该阀出现问题会增加负荷,产生报警;如果不行在怀疑驱动器了,毕竟8年了

网友I:
这个年头太久的设备,只能采用替换法或者排除法检修

网友J:
伺服器是什么报警,什么品牌型号?注塑机是什么系统,有使用说明吗?

网友K:
找专业的人过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伺服器是什么报警,什么品牌型号?注塑机是什么系统,有使用说明吗?

御能伺服,报ERR01,有短路电流   (注:ERR02是有过载电流)

网友L:
由于其它动作都好,首先排除比流控制线路,储料的话,有储料电磁阀动作,如果开背压的话,背压电磁阀也会动作,基本就这两路线可能磨破了短路了,将这两路线换了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说的是外围线路吧,这个伺服器内部有保护才动作停机的,好像与前级控制故障无关吧,那样会跳闸的。欢迎交流。

楼主:
节后开机,故障消除。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