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仿三菱PLc工控板子

楼主(2016-02-03):
主要用于练练手学习,此板有一次正下载程序时突然停电导致再次上电无法运行,请高手们诊断一下怎么办!此板没有复位开关,运行时POWER,RUN,ERR三个指示灯亮,下载时只亮POWER,现在一上电也只有POWER亮,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用于练练手学习,此板有一次正下载程序时突然停电导致再次上电无法运行,请高手们诊断一下怎么办!此板没有复位开关,运行时POWER,RUN,ERR三个指示灯亮,下载时只亮POWER,现在一上电也只有POWER亮,是不是坏了!

网友A:
有没有格式化功能,可以尝试下全部清除,相当于恢复出厂的状态。

网友B:
估计没戏了,返厂家

网友C:
联系售后啊,这个应该没有坏。

网友D:
山寨的东西最直接的办法是找你的上家或生产厂家;

网友E:
这个只能找厂家,重新烧写程序可搞定!

网友F:
估计是8脚的数据存储器内部的数据挂了,硬件估计完全没有问题,联系硬件制造者刷机。
不过这种板一般在¥100元以下,有没有维修价值,邮寄产生的来回费用和需要支付的维修费用总额是否划得来,自己掂量。

网友G:
这个直接找买家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H:
找厂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8脚的数据存储器内部的数据挂了,硬件估计完全没有问题,联系硬件制造者刷机。
不过这种板一般在¥100元以下,有没有维修价值,邮寄产生的来回费用和需要支付的维修费用总额是否划得来,自己掂量。
高见,百元以内还真让你说对,根本划不来往返折腾,全当交学费,想学成点什么不付出代价肯定不可能,就是挺新的,还没安装过呢,才练习过几十次,功能也很多,现在不运行了怪可惜啊!

网友I:
通讯连接点清除内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通讯连接点清除内存试试
怎样操作?板子上没有开关,调节旋钮之类,怎样清除呢?

网友I:
点下载程序点确定之前的介面不是有一个内存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I:
点下载程序点确定之前的介面不是有一个内存清除?
板子不支持上传,只能下载覆盖,试过不行,现在一上电亮一个灯,就好像正在下载的过程中。好个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能找厂家,重新烧写程序可搞定!
茫茫厂海,何处寻找,也最多找找上线,卖家客服了,也不知此商家爱理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