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3):
最近在做一个圆弧插补的项目,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要走的圆弧段不足90度,这个怎么写,有没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要是直接采用圆弧插补命令时走的是一个椭圆弧,可是我想要的是一个正圆弧。不知道有没有人搞过?

网友A:
问题:台达的本体支持圆弧插补吗?
应该要专用定位模块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EH3的本体是支持圆弧插补的,要是走一个90度的正圆弧是正常的,要是只走其中一段时会变成一个椭圆弧。

网友A:
我电脑软件有点多太卡,不然装一下给你测试一下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qq:307543934,要不我们加QQ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我正在调试机器人,不过等几天回家我抽空跟你聊
4号要交付,现在还在做治具和配线

网友B(2016-03-21):
怎么可能有不足90度的圆弧,任何圆弧都可以分解成N段90度圆弧

网友C(2016-09-05):
兄弟,你台达圆弧插补(不足90度)是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