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厂挤压机的配电柜

楼主(2016-02-03):
今天去铝材厂看到的挤压机的配电柜,拍几张照片让大家看看。

网友A:
这PLC怎么连盖子都没了,缺少保养啊。很多个人厂里面是没有专职电工的,坏了随便找人修下,平时没人管,就成这样了。

网友B:
看起来是128点的三菱,好长的一个东西

网友C:
很多小厂都这样的,碰到维修了盖子什么都拆除了,只要修好,其它的都不管,时间久了就成图片中的样子了;

网友D:
是多少吨的呢?是热挤压成型机吗?以前在有色金属冶炼厂,有600T和1800T的热挤压机。

网友E:
看来这个控制柜是没有人进行有效的维护的,有问题找人直接维修下就行的。

网友F:
好长啊,这么多点的CPU第一次见呢

网友G:
设备有一定历史了吧
这与维修人员的素质有关

网友H:
挤压机就是轧机吗?

网友B:
外形看起来是三菱FX2N-128MR(T),但是连所有盖子全部丢了,实在心寒

网友I:
这就是不重视设备的维护管理的后果

网友J:
看来三菱fx很强悍

网友K:
这种环境下的配电柜故障率应该很高吧

网友L:
用了很多年的吧 都成这样了

网友M:
人家讲究实用  只要不坏 修它做什么

网友N:
工业设备就是耐折腾啊。

网友O:
是三菱的PLC吗,挺皮实啊。

网友P:
哇,三菱fx2n?

网友Q:
看完图片,发错版块了,pLc看与西门子无关吧。

网友D:
三菱老款的FX2N,后面是模拟量单元吗?挤压机式使用油压驱动的对吧,有没有使用了伺服油泵?有没有使用了比例油泵和比例阀门?看到控制面板上没有调速旋钮,只是简单的开关量和模拟量控制对吗?

网友R:
看着这么多线都有点头疼的感觉了!

网友S:
够乱的啊

网友T:
输入输出有必要用这么粗的线么?!

楼主:
回复 网友H:
挤压机是生产铝型材的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使用比例油泵和比例阀,只是普通油泵。

网友U:
我在N多年前做过这种机,128点如果加上牵引机应该还不够。PLC大,但程序简单。

网友V:
这种用过10来台!

网友W:
老FX2N还是怪好的

网友X:
 能用就行了

网友Y:
这个算好了,在石材加工厂里面的那个灰尘不是一般的多,还非常湿热的使用环境

网友Z:
与维修人员的素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