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3):
1734-OB8输出模块在没有程序控制的情况下,居然有输出 ,模块输出指示灯未亮,请分析下,哪些原因可能引起这个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A:
输出中继触点粘在一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以肯定没有粘连。

网友B:
如果输出指示灯没亮确有输出那一般就是输出触点粘连了。
那楼主是如何确定触点没有粘连的呢?
看看程序里面有没有输出信号。
换个输出模块看看。

网友A:
在模块断电的情况下测量一下

网友C:
请拔插模块,并断电重启,如果故障依旧,请送到官方授权的维修机构进行付费维修,如果还在保修期之内,请联系硬件销售商或者硬件安装商获得售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