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3):
有没有了解的师傅,请教一下
西门子mm420,1.5kw,cpu用的5v电压是从哪里来的?

楼主:
这块板应该就是cpu板了吧?

网友A:
不是开关电源的,还有什么?

网友B:
变频器内部有一个辅助电源(早期变频器是变压器提供N组电源,后来改用开关电源,目前辅助电源全部是开关电源且基本只有5V和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内部有一个辅助电源(早期变频器是变压器提供N组电源,后来改用开关电源,目前辅助电源全部是开关电源且基本只有5V和24V)
你说的电源设计是国产的,西门子不适用,找不到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开关电源的,还有什么?
应该还有电池供电,就像DS1302

网友C:
应该是开关电源产生可能其他器件再转换一下吧,没太注意过。不要老盯着7805啊还有其他器件LM2675也可以啊。

网友D:
CPU板上是没有电源处理单元的,顺着CPU板的排插口和排插线进行查找吧,肯定就是在CPU电路板排插线连接的另一块电路板上。

网友B:
我拆了MM440,发现有独立辅助电源,是平面开关变压器

网友E:
440的确CPU板,板子上有LM317,三端可调稳压。

楼主:
原来5V是由运放和一个三极管完成的

楼主:
就是这张图,之前没测到是因为漆太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