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3):
如图容器可以容纳铁饼7块,容器的圆角半径与铁饼半径相同。
那么如果让一块铁饼贴着容器内壁边缘不打滑地滚动前行,问当铁饼回到起点时,它自转(绕自己的圆心)了多少圈?

我认为是6d/πd=1.909.
大家认为呢?

网友A:
我也是认为是6*2R/6.28R

网友B:
感觉差不多

楼主:
看来还是搞工控的兄弟脑子活络,机械论坛里,都炸锅了,乱七八糟的。

网友C:
小学五年级?呜呼悲哀,初二才接触三角论证。
好像要用到三角,圆周,玄长等计算

网友C:
目测3*6r/2*3.14r=2.866

网友D:
(6+3.14)/3.14=2.91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理?

网友D:
6个60度弧长+6个直径/周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像有问题

网友E:
同意八楼的,我画了下辅助线
走过的距离除以周长即可,而走过的距离是:
6个直径长度是肯定有的了 也就是 6个直径
其次是六个圆角了,把七个圆形圆形作辅助线连线,可知每个圆角对应的圆心"O",圆心“O"到容器的两条切线所围成的三角形为等边三角形,角度均为60°,也就是60°弧长
结果就是走过的距离为:六个直径+六个60°弧长。
再除以周长即可
不会有错,认为错的按我说的把辅助线一画出来,答案立显

网友F:
就是求容器的周长?可惜几何初中以后就不用了公式几乎全忘记了。我想6d怎么来的,确实还要考虑弧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有问题
详细说一下?

网友G:
网上的答案是2圈,不过解法并不是5年级可以驾驭的

楼主:
圆角的6个60度不算,似乎
这个似乎就是作为考题的奥妙之处

网友H:
不懂,好像很复杂

网友I:
同意10楼的意见

网友J:
这个问题对小学生有点难度

网友K:
我看是三圈。

网友L:
10楼0k

网友M:
我认为我不知道

网友N(2016-04-11):
是五年级的题吗?

网友M:
我认为两圈。

网友O:
围绕着自己的圆心的话是2圈。顶点到顶点自转120°6个顶点下来2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