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EH求助

楼主(2016-02-03):
DVP-40EH002读出的程序是指令格式,怎样才能转成梯形图啊!

网友A:
直接转试试

网友B:
指令与梯形图是可相互转换的,在菜单栏点选图标

网友C:
编译下面指令------梯形图点下;

网友D:
程序已经损坏,转不成梯形图。

网友E:
你是不是在指令页面读取程序的啊

楼主:
仔细查看了下,程序好多ERROR,冒似程序坏了,这种型号的电池没电会损坏程序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仔细查看了下,程序好多ERROR,冒似程序坏了,这种型号的电池没电会损坏程序吗?
程序坏了,有事做了。DVP-40EH有装电池?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分段转,找到缺省,最后拼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仔细查看了下,程序好多ERROR,冒似程序坏了,这种型号的电池没电会损坏程序吗?
水泡和电池电量耗尽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不知道下载的时候转到eeprom里会不会。

楼主:
40EH内设密码,有次数限制,如果密码输错超过次数会导致什么后果,程序还能正常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