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3):
WCMA-C10602RS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一圈多少个脉冲?

网友A:
哪个品牌的,和台达的有点像

网友B:
伺服马达尾部的编码器,都是接入伺服驱动器进行使用的,如果想获得编码器的数据,请通过和伺服驱动器进行通讯来实现。如果是维修更换编码器,最好联系厂家授权的维修中心进行维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台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