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3):
今天邻居家海尔全自动洗衣机不能脱水,电磁阀排水正常、甩桶不转,将它放倒后再试又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像是接触不良,至于是电机还是控制板就得查查看了。

网友B:
是不是那线接触不良呀。

网友C:
是放倒时试正常么,再放正时又试呢,还正常吗。

网友D:
有没有报警代码,还是已经有电机启动声,但不能转呢?

网友E:
这个可能是门开关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F:
不动作时没有报警吗?

网友G:
电机会转吗?

网友H:
防倒开关接触不好,你这样弄下又接触 上了

网友I:
如果不进行拆卸检修,故障还是会继续发生的,放到不是长久解决之计呀。

网友J:
猜猜看啊,拆拆看啊

网友K:
拆开检修下,可能是哪个开关的问题。

网友L:
关门接触不良吧。

网友M:
网上搜一下线路图分析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能是门开关接触不良造成的。
赞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主控板换薪后,故障未变,水位开关有可能否?

网友O:
是不是跌落开关有问题呢

网友P:
 电容容量小了把    门开关接触不良  会报E2故障   防倒开关接触不良  在脱水是 时间会自动跳到23分钟进入 进水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