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3):
威纶通宏指令如何入手啊?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b[3]
bool OFF

GetData(a, "Local HMI", LW, 9200, 1)
b[0]=1+a/10
b[1]=b[0]+1
b[2]=b[1]+1
SetData(b[0], "Local HMI", RW, 2000, 3)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10, 1)

end macro_command
这是配方中翻下一页的指令
其中b[0]=1+a/10是指什么,怎么去理解?

楼主:
好像明白了,这个是递增数值。或是递减值。

网友A:
没用过维纶的屏,但从通常的脚本来看这个可能是每10个参数是一组,然后是读每组的前3个参数。也不知道理解的对不,仅供参考吧

网友B:
我也正在看威纶宏指令,准备跟安川变频器对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EN,是这个意思。原来只是用到屏的简单的功能,现在学习一下宏指令。感觉有些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