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4):
弱弱的请教下各位老前辈们:西门子pLC模拟量模块AI和AQ代表什么?
比如:AI模块;6ES7  331-7kF00-0AB0
   AQ模块,6ES7  332-5HD01-0AB0

网友A:
AI:模拟量输入
是AO不是AQ,模拟量输出

网友B:
模拟量输入
模拟量输出

网友C:
模拟量 输入  输出 后边是订货号

楼主:
谢谢两位前辈

网友D:
6ES7?221-2BD23-0XB0是西门子进口的CPU216订货号,详细说明如下:??
6ES----自动化系统系列??
7------7:S7系列,5:S5系列??
2------2:200系列,3:300系列,4:400系列??
2------1:CPU,2:DI/DO,3:AI/AO,4:通讯模块,5:功能模块??
1------1:输入,2:输出,3:输入输出(对于数字量),5:输入输出(对于模拟量)??
2BD----输入/输出电压等级,类型,点数等,这个比较多,还是查样本比较好??
23-----版本,如果最后一位数字不同,基本上可以通用??
0------产地,0表示进口,8的话表示是国产的。

网友E:
开关量
switching value
数字量
digital value
模拟量
analog quantity

网友F:
引用 网友A:
AI:模拟量输入
是AO不是AQ,模拟量输出

就是就是

网友G:
各位大咖说的很好了!赞一个!

网友H:
后面是订货号

网友I:
模拟量输入
是AI,模拟量输出AO

网友J:
这样的问题直接看下硬件说明就可以了

网友K:
1楼说的很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D:
6ES7?221-2BD23-0XB0是西门子进口的CPU216订货号,详细说明如下:??
6ES----自动化系统系列??
7------7:S7系列,5:S5系列??
2------2:200系列,3:300系列,4:400系列??
2------1:CPU,2:DI/DO,3:AI/AO,4:通讯模块,5:功能模块??
1------1:输入,2:输出,3:输入输出(对于数字量),5:输入输出(对于模拟量)??
2BD----输入/输出电压等级,类型,点数等,这个比较多,还是查样本比较好??
23-----版本,如果最后一位数字不同,基本上可以通用??
0------产地,0表示进口,8的话表示是国产的。
正解!请对照查找!

网友M:
引用 网友D:
6ES7?221-2BD23-0XB0是西门子进口的CPU216订货号,详细说明如下:??
6ES----自动化系统系列??
7------7:S7系列,5:S5系列??
2------2:200系列,3:300系列,4:400系列??
2------1:CPU,2:DI/DO,3:AI/AO,4:通讯模块,5:功能模块??
1------1:输入,2:输出,3:输入输出(对于数字量),5:输入输出(对于模拟量)??
2BD----输入/输出电压等级,类型,点数等,这个比较多,还是查样本比较好??
23-----版本,如果最后一位数字不同,基本上可以通用??
0------产地,0表示进口,8的话表示是国产的。
高人啊,不是一般的有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