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4):
我所在的公司机械电气是分工合作的,现在客户要求给出完整的气路图,在此请教下大家,一般你们在做气路图的时候都是有谁负责的?电气工程师还是机械工程师?我们大领导的意见是:电气电气,是电气工程师的工作,我问了我们的电气主管,他也回答说是我们画,但是要机械提供详细的气缸电磁阀型号配对关系以及配件等。

楼主:
而且气路图要符合ISO标准的那种详细气路图,所有的元器件都是标准的

网友A:
个人理解应该是机械工程师负责,不过电气工程师也应该能够完成,现在的电气和机械联系太紧密了。

网友B:
机电完全分家的情况下,气路图理所当然的归机械工程师画。与电控无缘相干。

网友C:
想起了我公司气动操作箱原理图(箱子里面一个两位三通阀),CAD原图找不到,机械看不懂,我也看不懂,没办法,我拍了照片,照猫画虎重新CAD绘制了一份。

网友D:
完全分家应该是机械画的。

网友E:
机构,所有动作还有具体设计基本都是机构设计的,电气只负责实现功能。

网友F:
z=这个是电气工程师应该去做的
如果是机械图纸就不管了

网友G:
我们公司电气和机械分开的但是气路图由电气工程师负责绘制,具体安装气缸是由钳工负责,电磁阀等气动元件均由电工安装调整。

网友H:
这个主管说的算

网友I:
机械的负责能好点

网友J:
我接触的气路都是机械负责。

网友K:
还有液压系统图。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机电完全分家的情况下,气路图理所当然的归机械工程师画。与电控无缘相干。
我因为就应该机械画

网友M:
这个与电气没有一点点关系。

网友N:
机械画,电气图除了一线圈表示有电磁阀外,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O:
机械负责

网友P:
电气的“气”,却不是气体的气,除非是组合成的一个新词;当然,若为缓和气氛而说一说,则是可以的。

网友Q:
其实可以自己画的,只要请示上级领导就可以了。机电一体化,就算是分家,如果能做全能型的员工,对自己也是好事一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主管说的算
还是你分析的对呀

网友R:
说到底还是领导说了算。

网友S: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画的的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