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4):
见过几例,空开过载烧起来了,过一会儿只听噼噼啪啪,咣当一声,空开上面直接短路,室外变压器跳闸,难道火焰会导电,请朋友们讨论一下!

网友A:
不是火焰短路
是烧毁后安全距离或者某些绝缘体不存在后造成短路了

网友B:
火焰是不会短路的,主要是燃烧后碳化引起短路的。

网友C:
火焰肯定不会导电的。

网友D:
火焰是短路造成的一种现象

网友E:
火焰分三个部分,内焰、外焰和焰心由于物质的形态不同导电性也不同,焰心是气态,不导电;外焰是燃烧后的反应产物,导电性很差;而内焰是离子态导电性很好。

网友F:
赞5楼,很多我们身边的带熄火关气保护的燃气热水器、燃气灶都是利用火焰离子的单向导电性来配合控制器做到熄火保护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是火焰短路
是烧毁后安全距离或者某些绝缘体不存在后造成短路了

楼主:
哦哟!原来火焰还有么多学问呀,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H:
火焰属于等离子体会导电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火焰分三个部分,内焰、外焰和焰心由于物质的形态不同导电性也不同,焰心是气态,不导电;外焰是燃烧后的反应产物,导电性很差;而内焰是离子态导电性很好。
同意观点

网友J:
5楼师傅的知识学习了!

网友K:
嘻嘻,这里的物理化学知识很丰富呦。所以下口的电器元件着火,一定要迅速切断上口的电闸。

网友L:
空开质量有问题

网友M:
还是塑料碳化引起的短路

网友N:
电弧短路空气中的游\离子导电

网友O:
原来火焰也导电呀。

网友P:
一直不太明白煤气热水器火焰检测电路,火是怎么导电的

网友Q:
弧光短路

网友R:
回复 网友P:
就是离子电流检测。

网友S:
这个要学习了

网友T:
回复 网友U:
线粘一块了,造成短路了

网友V:
5楼很强大啊

网友W:
可参考1楼、5楼、15楼等的说法,有可能是绝缘损坏引起弧光短路。

网友X:
火焰温度越高,越会产生带电粒子(就是盐类在高温分解产生阴阳离子),而带电粒子定向运行就是电流......

网友Y:
原以为是烧了绝缘层后导电的呢

网友Z:
火焰肯定不会导电

网友AA:
是不是检测火检信号的也是根据这个原理啊。

网友AB:
楼主点根蜡烛 然后用万用表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C:
回复 网友E:

楼主:
引用 网友T:
线粘一块了,造成短路了
不是线粘在一起。

网友AD:
回复 网友P:
以前看日本工业炉手册,火焰检测可以用探针或者是紫外线传感器,热水器应该用的是探针,紫外线传感器霍尼韦尔的一个比热水器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