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4):
贴片电容和二极管很像,如何分辨?

网友A:
从颜色就可以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颜色就可以分呀
说得对。电容一般黄、橙色。二极管都是黑色的。除稳压二极管外,还没见过别的色。
测量也好判断,二极管有明显的正、反向电阻或压降。

网友C:
不明白你说的是哪一个
二极管单向导通好测

网友D:
左边是2极管,右边黄色是电容

网友E:
可以用万用表测下呀。

网友F:
应该是15uf,35v钽电容,拆下来用电容表测看看,进口机器比较常见

网友G:
是电容,最好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H:
看电路板的符号呀

网友I:
米黄色电容  黑色二极管

网友J:
有些确实是不好分

网友K:
有些是难分的,所以要仔细。

网友L:
我看也是钽电解

网友M:
一般情况,不认识元件,用表量一下,看看是什么特性再说。

网友N:
米黄色的是电容

网友O:
觉得2楼的方法可行,可平时留意;
8楼说的,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P:
大的那个是二极管!洋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颜色就可以分呀
说得对。电容一般黄、橙色。二极管都是黑色的。除稳压二极管外,还没见过别的色。
测量也好判断,二极管有明显的正、反向电阻或压降。
明白,那么中间那个黑色的写着“15,35”的就是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颜色就可以分呀
贴片的我接触得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说的是哪一个
二极管单向导通好测
就是中间那个“15,35”那个

网友Q:
很难说,有些电容也是印代码的

网友R:
万能表应该可以测出来的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颜色就可以分呀
说得对。电容一般黄、橙色。二极管都是黑色的。除稳压二极管外,还没见过别的色。
测量也好判断,二极管有明显的正、反向电阻或压降。
像这种小电容,容量怎么判断

网友T:
感觉元件好多啊,问的是哪一个?

网友U:
回复 网友Q:
15uf/35V,是电容,标志端是十极。

网友B:
回复 网友S:
这些电容,多数是用在IC电源端,一般容量为0.01至0.1uF。极少数捺电容,如接于2844的4脚的,是和定时电阻相关的,代换时就应该注意了。驱动电路有时也用这些电容,比较厚,测过容量有达10uF的。

网友V:
电脑硬盘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