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烟烧转子

楼主(2016-02-04):
东成手电钻无力,不久冒黑烟,但还可以转。阻值正常。拆开发现,靠近滑环的转子断一根线,此处一片绝缘漆没了。同时在断线对应处(滑环汇流的锯齿圆环)烧个芝麻大的小洞。

烙铁修复困难

网友A:
转子电流大,,,电流高,冒烟了

网友B:
这个还是换个电钻吧,没多少钱。

网友C:
更换正牌转子就行

网友D:
转子不行了呗,更换吧。

网友E:
常用手电钻转子损坏特点;转速慢没劲,声音发闷,电流大,发热快,转子火花大。

网友F:
换一个,没多少钱

网友G:
不知是绝缘漆被擦去了(或有薄弱环节),还是过热原因引起。

网友H:
没有修理价值买个转子10毫米的才20元左右

网友I:
更换一个新的吧,这个估计修复价值不大了

网友J:
换新,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K:
直接换转子,就是不知都这转子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L:
换个吧,新的也就一百多点。

网友A:
买新的 。。没修头

网友M:
电流大,电流高

网友N:
换一个吧,没有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