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5):
铣床电子尺不显示XY坐标。检查电源有220,拿到别处插上插座就显示,插头都插好的。再检查发现,以前谁把地线当零线用了。但另一台也是这样的,能正常显示。把这台拿过去也能显示。唯独这个机台不显示。显示屏用电量很小。

网友A:
是不是信号有干扰,那你拿个好的装上试试。

网友B:
检查插座是否不良接触或氧化。

网友C:
220v电源有问题哪里有接触不良,接负载电压就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信号有干扰,那你拿个好的装上试试。
开帖说了,拿好的过来装上也不行

网友D:
是不是电源虚接的,一工作,电压就拉下来了。

网友E:
机台零线和地线之间接触有问题

网友F:
铣床电子尺是110v.

网友G:
那就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H:
零线和地线有问题,或电源里面有虚焊

网友I:
这个猜估计是猜不出哦!

网友J:
带上负载后再量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K:
是不是隔离变压器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宽电压,110到230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带上负载后再量电压是不是正常。

明天小年夜,准备测试

网友L:
电源有问题。

网友M:
另一台用地线供电正常,可能是零底相通了。
另一台用地线供电却不正常,零地没有相通呀。

网友N:
地线没有连接。

网友O:
是不是只有火线

网友P:
地线没有接好!

网友Q:
检查插座是否不良接触或氧化

网友R:
是不是和上次一样,虽然是用地线(黄绿线)但实际没接地,只算是把黄绿线当零线用了而以

网友S:
接触不良

网友T:
会不会设置的问题

网友U:
电没供上

网友V:
是不是地线没了

楼主:
经过仔细排查,现公布答案。大家回答的都比较靠谱,确如5楼,16楼,18,19,20,21,25楼所说,地线没接,但为什么有220多伏电压呢,问题出在地线接在了设备上,设备底座较大,与大地接触面很大,估计用机械表测量这个电压很小,但当时只有数字表。

网友W:
电源有根线虚接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