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5):
两台变压器分别有计量表,小变压器是80的,只有几十千瓦的负载,可是大变压器315投入后小变压器的计量表一个月内多走了2万多度电。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计量表是否有问题?现场测试测电流计算与表的值比较,找问题。

网友B:
单相用电器没烧毁就不错了

网友C:
这两个变压器是独立计量的吧?这个大变压器投运跟小变压器的计量应该不影响啊。难道大变压器离计量柜太近有干扰?
或则就是小变压器的计量表或互感器坏了。

网友D:
单单是相同的接地线是不好影响用电计量的,有其它问题吧。

网友E:
是不是互感器有问题?

网友F:
计量表是哪一种?三块单相还是一块三相,

网友G:
仔细检查有没有其他问题
关键要看共零是怎么个接法

网友H:
这个应当没有影响啊。

网友I:
小变压器用电负荷是否与以前相同;
或根据电流进行估算,看看大致情况。
另外,两台变压器是独立运行的吧。

网友J:
请给出系统的接线图出来,好做出准确的判断,是高压侧计量还是低压侧进行计量。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两台变压器的电能计量表应该是使用安装电流互感器的方式进行采集电能计量信号的,如果小容量的变压器所接驳的负载功率总量并没有增加,请检修和效验计量装置,或者代换新款的计量表进行尝试。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两台变压器高压来自同一个线杆,各自独立运行。都是低压计量。小变压器的电流互感器是150/5的。在大变压器投运前小变压器的计量都是正常的。出现异常后,我把两个变压器相连的地线分开,现已24小时小变压器计量和负荷一致。所以我怀疑和地线有关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两台变压器高压来自同一个线杆,各自独立运行。都是低压计量。小变压器的电流互感器是150/5的。在大变压器投运前小变压器的计量都是正常的。出现异常后,我把两个变压器相连的地线分开,现已24小时小变压器计量和负荷一致。所以我怀疑和地线有关
是的,从下图可知,互感器的接地线一旦相连,就会导致两路互感器的线圈形成串联的线圈,从而增加整个系统的线圈的匝数,导致电流叠加。

网友K:
地形不一直造成的,要分别接地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是的,从下图可知,互感器的接地线一旦相连,就会导致两路互感器的线圈形成串联的线圈,从而增加整个系统的线圈的匝数,导致电流叠加。

说不通,虽然互感器二次侧的一个点都连在一起接地,但另一端仍然互相独立自成一体,与一次侧无关。

同样,两变压器的负载也是各自一体相互独立(除了地线共用)。

怀疑两变压器之间的负载有共用(变压器并联供电)可能。

网友M:
共地也不可能造成电量增加的 ,,看你 变压器是不是并联运行了 ,,我们都是共地的 ,也没见啊 ,,

网友N:
表互感器地线  和 变压器的地线  没有接实  导互感器串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