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5):
如题,用FX3U-20SSC-H控制MR-J4B,没用过J4B的伺服,还有就是FX3U-20SSC-H有中文的资料吗,想知道相关寄存器的作用

楼主:
还有就是FX CONFIGURATOR FP软件支持J4伺服吗,没看到J4B的选项,经销商叫我按J3B输入也能用

网友A:
正常是显示D01,这时可以去控制它动作。
没见过中文资料。

楼主:
是显示do1,只是会闪,电机可以控制的

楼主:
昨天上三菱官网看了下,闪是正常的,FX3U-20SSC-H和J4B配合用,J4B要设置成兼容J3B模式2

网友A:
这模块好多年前就出来了,那时还没有J4,所以伺服要改成老的模式使用。

网友B(2016-04-04):
感觉-B的伺服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