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5):
呵,新手,问得可能会有些冒昧,但如果你肯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一个生产线流程,新的产品进入生产线,然后加工,然后分类,再装箱。
如果A:在进行到产品分类辨识之后,一个新的未加工产品可以进入流程进行加工,后续分类分拣、装箱同时进行,用SFC来表示的话,出现了循环往进料的线与往下分类选择分支流程是并发流程,这有点超出网上的教程的示范,网上的示例中,循环流程往往可以看成是一种分支选择流程,不会同时并发。一下子蒙了,请教这该怎么表示?

如果B:产品如果持续进行生产线,那在加工之后到分类辨识之前,这段生产线上已经了多个产品,直觉应以队列来处理,但是PLC中的队列处理是怎么做的?好像比较少这样的例子?

非常感谢大家。拜个早年^_^

我依需求画的SFC,成了下面这个怪怪的样子:

网友A:
步进梯形图指令只适合针对当前只有一个产品进行加工的工艺。
如果是列队加工的流水线,可以考虑使用传统的继电-接触器编程思路,即并行扫描的工作流程(其实将传统的编程思路使用在PLC里面,也是顺序单行执行的)。

传统的编程思路,列队加工的工艺方案,可以尝试使用:当某个工位加工完成产品之后,需要等待下一个工位的完成信号才能进行下去。各个工位独立检测产品进料并加工,只用触点信号传递加工完成信息。

网友B:
未想到对应的方法。
感觉只要逻辑上清晰,程序能符合控制要求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cfg168,我以前都是用C,PLC是新手。现在面对这些PLC的产品大都是流水线,为了效率和可扩展性,都是多个产品同时并发处理的实际要求。你说到的“传统的继电-接触器编程思想”,请教有没有较好的教程?
我因为新接触PLC,一搜到的资料好像系统化的方法只有SFC和FBD,因为使用的是日系的PLC,所以就在学习SFC的方法,结果刚一想试手,就遇上这个分散并发处理的问题。
SFC的方法,是不是有一个适用性的问题?只在有的情况下可以用,而在有的情况下不能用?在这些不适用SFC的情况下,我们还有哪些系统化的方法可以选择呢?

感谢你的回复。祝新年快乐,平安健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祝新年快乐。
我新在网上找的资料学的SFC,实际编好之后发现多处出错,难以修正,我也不知道是我SFC没学好,还是应该使用更好的方法来处理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