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个是电容

楼主(2016-02-06):
上次发贴问过了,这次把它拆下来量一下,原来是个电容

网友A:
贴片电容?

网友B:
看来真的是胆电容,这种形状的元器件,要么就是二极管,要么就是半导体电解电容,只要把元件焊接下来,做出分辨都是非常容易的。

网友C:
哦,那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D:
学习了,原来是电容

网友E:
有点像电阻,有点像二极管,原来是电容,,,,

网友F:
正规的线路板上会有标记,R电阻,C电容;D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见过有的二极管也是一样大小的

网友G:
图片上,好像元件上有字符。

网友H:
形状看二极管

网友I:
通常电容(钽电容)都象下图右边三只元件的样子,像楼主图中形状的元件的是电容少见,如果不拆出来量或者看元件旁边的符号标志,难以判断是电容还是二极管。

从我的维修经历中,开始也是认为是二极管(见得多,绝大部分元件旁都标有标志),第一次见到如此形状的元件是电容。

网友J:
这就对了,万用表测一下,便知分晓。

网友K:
我还以为是二极管嘞
看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通常电容(钽电容)都象下图右边三只元件的样子,像楼主图中形状的元件的是电容少见,如果不拆出来量或者看元件旁边的符号标志,难以判断是电容还是二极管。

从我的维修经历中,开始也是认为是二极管(见得多,绝大部分元件旁都标有标志),第一次见到如此形状的元件是电容。

是从希捷硬盘上拆的,没有英文标记

网友L:
电容也能贴片了啊

网友M:
学习了 ,,,不好分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L:
电容早就能贴片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F:
国外的板子不少都没有,

网友O:
回复 网友L:
电感电容都有了

网友P:
贴片元件有时候不好区分。

网友Q:
电感  你那个表  电容挡也能测的出来数值哦

网友R:
现在的硬盘没有那么大电容,都是10微法以下

网友S:
原来是电容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从希捷硬盘上拆的,没有英文标记

可以肯定地说,你这应该是二极管。由于你是使用了数字万能表的电容档进行测量,有可能误测。

我用指针式万能表测出的是二极管(在线测量)。下图中的红圈是同一个元件不同角度拍摄组合在一起的图片,后面两张图使用指针表测量结果图片。

网友T:
感觉还是指针表测这类元件好一些。

网友U:
确实碰到过啊  坦电容吧

网友V:
电容都是黄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