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6):
我平时一直给客户推荐安装的是 螺杆空压机节能改造,也改了不少,效果都达到预期效果了。但是有一个客户家的无油空压机活塞的7.5kw的,有人给他改造了。竟然能省电百分之30,客户自己说的,装电表测试了,而且装变频器前后电流他说一样,但是电表显示确实是省电百分之30,省电也就启动的时候没有3-4倍电流,怎么能省那么多呢,很奇怪的样子。输入电流工频变频都一样大小,然后装个变频器就能省电百分之30.问问大伙有什么看法 见解。

网友A:
没有开满负荷肯定是省电的,,,他看的 电流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但输入的电流肯定比输出的小啊 ,,不就省了,

网友B:
用矢量功能的变频器,在低频状态下,输出足够的扭矩启动活塞缸,从而避免开机的冲击电流?或者马达一直不能满50HZ运行?

网友C:
不建议改,速度低了润滑跟不是,单把变频器做起动机就合算

网友D:
装变频器前后电流一样,那么纯粹是把变频器当做软启动器来用吧

网友B:
小心电表作假,小功率的设备,如果用大容量的计量仪表,比如说三相4KW的马达,却使用了100A~500A计量范围的三相电度表,有个灵敏度控制的。

网友E:
可能吗?活塞的气泵,是有压力限制的,只有气压到了才停,变频器能节能????

网友F:
看空压机的工作负载率。

网友G:
这个需要具体现场确认运行条件参数才能分析

网友H:
恒压控制的气泵,如果频繁启动,就要与低速连续运行(恒压状态的维持运行)耗电量做个比较。看看谁更合算,啥时能收回投资成本。这是要事先做个测试的。不能盲目的上项目。除非以前有过实际的经验和数据。

网友I:
需要确认运行条件参数才能分析,工作负载率。

楼主:
不是低频运行的,启动就是50hz运行的,可能工作30分钟停机5-8分钟的样子吧。没有低于50hz的时候,好像就当了个软启动的作用。电表是客户自己装的小电表,不是你说的大电流的。

网友B:
那么,关键就是看变频器的设置和内部的参数选择了,有空可以去偷看一下?

楼主:
50hz一直运行能有什么参数呢。频率一点不变,运行就是50hz。

网友J:
楼主有闲置的变频器可以安装台试试看

网友K:
感觉不是很靠谱啊,电流一样怎么节电的呢。

网友L:
通过变频运行一直是50HZ,和工频一样,电压也相同,怎么会省电?电表计量错误吧

网友M:
楼主说的这个情况如果属实,那还真的有必要去改造,楼主打算去实践一下吗,我也打算去试下。

网友N:
活塞式空压机装变频器还能节能,真还有些不相信,除了起动电流可以稳定外,找不到其它地方可以的,且还节能30%,难以相信

网友B:
要是真的节能,疑问很大呀。
变频器作为一个调速元件,它的IGBT模块产生热量消耗电能,还有有些需要风冷进行强制散热,还有本身的驱动电路也需要开关电源进行供电并消耗电能,对以上这些,相信大伙都不会有疑问吧。
要是节能,奇怪了。即使能够软起降低直起的冲击电流,变频器本身耗电的部分绝对能够冲减节省的那部分了,玄机估计就是在计量装置部分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40分钟一个周期。间歇时间5-8分钟。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用电量,来比较带变频器何不带变频器的耗电数据。以一个星期为单位。当然时间越长越能说明问题。看看带变频器是否能省电。以统计计量数据说话。

网友O:
省电是建立在你以前浪费的基础上

网友P:
回复 网友N:
有没有可能装变频器电机功率因数上去了?

楼主(2016-03-07):
真的不清楚,是不是空压机启动3倍电流,然后一个小时有10-20个循环启动停止,就容易浪费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