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7):
我是刚刚考的入网证,我们单位两台10kv变压器,倒闸的时候我看见师傅并没有像书上写的一样,先把低压受总下面分开关全部断开,而是只把补偿电容断开了,把制冷机组停了,其他的负荷没有断开,还有不小的照明负荷,然后直接断开低压受用断路器。
师傅说小负荷是可以不断开的,请问各位前辈,小负荷是指的多少电流?有准确的说法吗?
受用开关参数如下
Iu=5000A

网友A:
断路器有有灭弧罩可以,闸刀开关没有灭弧罩只能是无负荷断开电源,切断较大电流话产生电弧,造成电弧短路很危险的哦。

网友B:
低压配电房的配电柜里面,有刀开关和大功率的空气开关(也就是断路器)。
一般断路器带负荷断开,都是自己掌握的,其实满负载断开也是可以的,因为设计的时候就是允许这样。

网友C:
一般通知工业负荷断开后,其他负荷不会太大了;停电前,亦可以通知其他负荷停用。

网友D:
视情况而定。这就是书本上没讲的。嘻嘻

楼主:
也是啊,毕竟这么多分开关,哪能断得过来啊

网友E:
按照规范严格说带负荷拉闸是不对的
如果是真空开关或者有灭弧装置的小负荷是可以偷懒的!

楼主:
我算了算,当时真空断路器的拉闸前电流约为400~600
谢谢大家的讲解,给大家拜年了

网友F:
断路器本来就是开断额定电流,因为断路器有完善的保护。现在你的只有小电流,你说呢

网友B:
断路器是断路器,刀开关是刀开关,两种完全不同功能的低压电气零部件。
楼主现在的想法就是拿刀开关的操作禁忌来套到断路器的头上来做限制了,这是错误的想法。

断路器只要是在正常工作之中,可以任意切断电源供应,哪怕是正在满负荷满电流的工作当中,所以一般的低压总供电设备严格要求必须安装两种不同的切断电源的开关元件,一个是明显的线路切断断点,一个是带负荷拉闸,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G:
我算了算,当时真空断路器的拉闸前电流约为400~600
是什么意思呀。
是你计算的电流还是断路器上显示的电流。如果是显示的电流,那400-600可不是小电流啦,即使断路器带灭弧装置,几次下来,断路器就用不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算了算,当时真空断路器的拉闸前电流约为400~600
是什么意思呀。
是你计算的电流还是断路器上显示的电流。如果是显示的电流,那400-600可不是小电流啦,即使断路器带灭弧装置,几次下来,断路器就用不了了。
怎么就用不了了???
断路器本来就是用来接通和断开正常电流以及断开故障电流的,如果带负荷拉几次闸就用不了了那还能叫断路器吗?
再比如说,电网要停电检修,难道还挨家挨户去把你们家灯泡给关掉吗???
断路器的作用你可以找度娘了解一下,我就不说了

楼主:
400是拉闸前的负荷电流

网友D:
断路器具有额定电流的分断能力。看看他的技术参数和指标。做到心中有数即可。不过手操断路器,尽量还是避免带载分断和闭合。其实带载操作断路器,对这个产品质量是个考验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