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题变频器急停如何接?

楼主(2016-02-08):
各位大咖新年好!三晶小功率变频器需外接急停端子!以前没有的手册参数就接输入端的公共端了。这次问了厂家说让接运行暂停,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运行信号停了

网友B:
这是利用M1接通,暂停变频器,方法多种。

网友C:
用个大接触器接在电源侧,然后用蘑菇头按钮

网友D:
1、你的马达是否附带电磁刹车机构,是否需要变频器提供的制动功能。
2、变频器运行信号的切断或者暂停的使能,只是将IGBT模块的输出电能关断而已,也就是马达的驱动电源没有了,这样如果设备有机械惯性的话,马达只能是自由停车。
3、请重新定义你的设备所需要的急停功能,是正常设备工艺的暂停还是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的无条件停车。

网友E:
从图示看来,暂停是带制动功能的停车了?自由停车是不带制动的停车。但它是安全停车(电机能瞬间断电),暂停如果是带制动的,那就是快速停车。

网友F:
至少接哪里可以实现停止功能

楼主:
自己单位开发的专用扎机。扎钢板用功率不大2.2KW 380V 。急停设置主要是考虑人身安全啊!

网友G:
用蘑菇头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H:
是不是吧COM端和运行暂停一短接就好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急停,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快停,迅速的停车。这就需要停车过程制动;另外一种是安全停车,停车过程电机迅速断电,但轴转速自由滑行。

可根据需要,选择自己需要的急停操作。

网友I:
可以改好参数后实际试一下,看一下停车效果。

网友J:
暂停是当撤销暂停信号后变频器会以暂停前的频率继续运行。自由停车是变频器的停车方式。具体到楼主的设备如果电机与设备之间有减速装置特别是有涡轮蜗杆式的大变比减速装置,那么采用暂停或者自由停车都可以作为急停信号,但必须选择自由停车方式。

网友K:
正反转你都打勾勾,说明都用到了,再用M3 端子做暂停功能,M3接通暂停,再断开恢复暂停前状态!应该是这样子的吧?

网友K:
外部急停正常都是常闭状态!急停时触点断开!这是汇川变频MD380,我们是这么接的,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