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8):
是否两根裸线太近不行,到底不能小于多少毫米呢?高手们指教一下!

网友A:
两根裸线
怕怕的,越远越好

网友B:
金属线外不带橡胶皮的?

网友C:
这个还得看工作电流,导体材质等条件吧

网友D:
在干燥的空气中大于5mm没有问题。

网友E:
如果是架空铝导线,两线间距在400-600mm,如果是裸母排在室内100mm即可。

网友F:
太近肯定不行,但具体多少不清楚,因为不是从事这个的啊。

网友G:
也要考虑长度的

网友H:
感觉5楼说的有理,不知有无标准或行业方面的规定。

网友I:
你说的该不会是导线接头那的吧!看开关的好像挺近的

网友J:
附录E  室内裸母线最小安全净距

                           室内裸母线最小安全净距(mm)                      表E
符号 适  用  范  围 图号 额定电压(kV)
0.4 1~3 6 10
A1 1. 带电部分至接地部分之间
2. 网状和板状遮拦向上延伸线距地2.3m处与遮拦上方带电部分之间 图E.1 20 75 100 125
A2 1. 不同相的带电部分之间
2. 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断口两侧带电部分之间 图E.1 20 75 100 125
B1 1. 栅状遮拦至带电部分之间
2. 交叉的不同时停电检修的无遮拦带电部分之间 图E.1
图E.2 800 825 850 875
B2 网状遮拦至带电部分之间 图E.1 100 175 200 225
C 无遮拦裸导体至地(楼)面之间 图E.1 2300 2375 2400 2425
D 平行的不同时停电检修的无遮拦裸导体之间 图E.1 1875 1875 1900 1925
E 通向室外的出线套管至室外通道的路面 图E.2 3650 4000 4000 4000

网友J: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技术标准

网友K:
大过年的安全第一,用胶布先裹上啊。实在不行 用绝缘皮子 包上啊。

网友L:
一般的,这种情况都是做母线排比如天车或厂房的动力电源等。最小距离应该超过300mm

网友M:
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理论上干燥洁净的场合相距1毫米也不会出问题,电机的绝缘漆只有几微米不是正常运行吗?架空的裸导线受跨距的影响很大,100米的跨距肯定比50米的跨距两线的间距要大。

网友N:
为什么还选裸线?是不是有接触移动的取电机构?可以使用类似行车的集电臂和集电刷移动供电系统呀。
不可以在10CM或者20CM以内,因为要考虑远距离架空导致的导线摆动,不要说在室内,没有风吹和地面震动。

网友O:
回复 网友J:
怎么有点看不懂?

网友P:
这个和截流量一样,不是绝对的,一定范围内就可以,不过安全角度来说,大一点总是好的。

网友Q:
查表、爬电距离

网友R:
裸线的话 小动物爬进去分分钟冒烟

网友S:
裸线如果是电器柜里的话可能会有老鼠碰到,线发热毕竟会暖和一点。我个人觉着还是要有绝缘措施吧

网友T:
回复 网友S:

......如果空气是绝缘节介质 。。。 10厘米应该没问题

网友U:
看到铜牌最少也10CM以上,具体不清楚

网友V:
有技术标准规范,,,,

网友W:
组合式成套桥架,2根铜板之间距离才1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