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8):
请教师傅,如题,型号相同的变频器,但是功率不一样,它的电路是不是一样?

网友A:
电路是一样的,但是有部分参数会不一样比如驱动电阻等

网友B:
有的品牌一样,有的不一样

网友C:
呵呵;如果全相同,那不就是同一型号了;
一般控制板会采用一样的,仅是参数不同,驱动部分及模块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如4楼所说,写入软件不同,驱动部分小功率一样的很多,但大功率及模块肯定一样。

网友E:
控制电路可能一样,功率电路肯定不一样

楼主:
看来就是有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