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8):
之前看贴,发现有的老师傅手上有一神器,这个神器可以发出6路PWM脉冲,利用这些脉冲检测驱动电路是否正常,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

可不可以找一变频器废板,引出脉冲代替这个神器?

可不可以用电子电路做一个?

楼主:
还有,这个神器卖多少钱呢?

网友A:
只要屏蔽变频器的故障报警,也可以发出驱动信号的

网友B:
这个不能叫神器吧!照你你发展的速度,相信你不久的将来就能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叫神器吧!照你你发展的速度,相信你不久的将来就能轻松搞定!
这个坎太难了,我需要有高人拉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屏蔽变频器的故障报警,也可以发出驱动信号的
这个太难,本蛇做不到呀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自己用反相器搭个振荡电路,一个个加进去

网友C:
不存在什么神器。最后还是对基本原理的掌握和基本检修方法的应用。验证驱动电路的好坏,加脉冲可,加直流信号也可以。最直捷是利用本机所发的脉冲。不需外接啊。

检修的进步是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直接。

网友D:
楼上讲得很精辟。维修变频器,最主要的是把维修对象的电路结构和原理看懂,这是维修级的技术门槛。然后根据他的特性发出必要的信号进行检测。要说维修神器,就是示波表要必备,其他的触发信号最好是就地取材。越简单越好。

网友E:
大师们对经验都是轻描淡写的,那境界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

网友F:
7楼所说从控制原理上去把握,并注意基本的维修方法,很值得参考。

网友G:
也很想知道啊  看来只有慢慢摸索了啊

网友H:
学武之人都是先蹲马步

网友I:
    完全可以自己做,这个PCB已经设计好了,第一代脉冲板差不多卖完了,这是升级功能的新版。新版改英文液晶为中文液晶,功能在老版能发六路驱动脉冲的基础上,增加了伺服位置脉冲发送等控制伺服所必须的信号接口,用来兼做维修伺服的测试设备。
    我送上PCB版面,能不能做成,看你的功力了。

网友I:
    完全可以自己做,这个PCB已经设计好了,第一代脉冲板差不多卖完了,这是升级功能的新版。新版改英文液晶为中文液晶,功能在老版能发六路驱动脉冲的基础上,增加了伺服位置脉冲发送等控制伺服所必须的信号接口,用来兼做维修伺服的测试设备。
    我送上PCB版面,能不能做成,看你的功力了。

    至于是否需要,或者有没有用的问题,不是某个人说了算,是市场决定的,需求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完全可以自己做,这个PCB已经设计好了,第一代脉冲板差不多卖完了,这是升级功能的新版。新版改英文液晶为中文液晶,功能在老版能发六路驱动脉冲的基础上,增加了伺服位置脉冲发送等控制伺服所必须的信号接口,用来兼做维修伺服的测试设备。
    我送上PCB版面,能不能做成,看你的功力了。

    至于是否需要,或者有没有用的问题,不是某个人说了算,是市场决定的,需求决定的。

可以发个原程序吗?我想看看如何发脉冲的部份

网友I:
void main(void)
{

   u16 temp;

config_GIO(); //准双向口配置

Initialize_LCD();                       //初始化LCD函数
ClearLine(0);         //清屏
ClearLine(1);
flag_disp = 1;
display_drw(0);            //显示欢迎屏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flag_pwm = 0; //SPWM归零标志清零
flag_prog = 0;      //编程标志位清零

Timer0Init();       //定时中断初始化
configure();   //调用硬件配置

if(freq_pre > 50)
 {
  freq_pre = 5 ;
  WrMoreToROM(DATA,1,3);       //缓冲区数据写入AT24C02
 }
if(driver_type > 2 || driver_type < 1)
 {
  driver_type = 1 ;
  WrMoreToROM(DATA,1,3);
 }
if(detection_type > 3 || detection_type < 1)
 {
  detection_type = 1 ;
  WrMoreToROM(DATA,1,3);
 }
flag_disp = 1;  //显示运行画面
display_data = 1;  //

while (1)
{
 keyscan();       // 键盘扫描

 if(flag_fault) // 故障之后处理
      {
flag_start = 0;   //关闭启动标志
deep = 0;
delay_ms(200);
deep = 1;
display_data = 4;
flag_disp = 1;
flag_fault = 0;   //清除标志
      }

 if(display_data == 1 && flag_pwm && flag_RunFreq && !flag_prog)   //运行画面,SPWM启动,定时中断,非编程
 {
      display_freq(1,freq_cur);            // 显示频率
  flag_RunFreq = 0;
 }

 if(flag_disp)   // 画面显示
 {
flag_disp = 0;                //清零标志位
display_drw(display_data);
 }

 if(flag_timer0) //定时中断,周期性执行
 {
        flag_timer0 = 0;    //清除定时中断标志

if(count_timer0 == 5)    flag_RunFreq = 1; //运行频率显示标志位

}
 }

if(flag_start && !flag_pwm)        //执行启动SPWM
 {
flag_pwm = 1;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A316_RST();    //A316复位信号
configure();        //初始化硬件配置
if(!flag_fault) en_pulse = 0;   //检测正常,开启hc244使能
 }

 if(!flag_start && flag_pwm) //执行关闭SPWM
 {
 en_pulse = 1;       //关闭hc244使能
 flag_pwm = 0;      //清除pwm标志位

 freq_cur = 0;
 if(display_data == 1)
 {
         temp = freq_pre;
     temp *= 100;
     display_freq(1,temp);
 }
 }

 if(flag_ent)
 {
        flag_ent = 0;
if(display_data == 2 || display_data == 3)     configure();   //调用硬件配置
 }

}

}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不存在什么神器。最后还是对基本原理的掌握和基本检修方法的应用。验证驱动电路的好坏,加脉冲可,加直流信号也可以。最直捷是利用本机所发的脉冲。不需外接啊。

检修的进步是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直接。

网友K:
高人好多啊!佩服!

网友L:
高手啊  我还在用老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