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9):
我这有一台变频器型号VM05-11K  最近因改换品种停机   停机后发现故障OCPN  不能复位  关掉电源  过了一会  上电故障消失  第二天故障又报OCPN   为什么变频器待机会报OCPN   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过年不休息啊

网友B:
2015.10的OCPN故障修好了没有?过载与负载和电流互感器及检测电路有关,互感器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C:
先查一下几只互感器,静态输出电压是否一致(好像是5V)。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技术支持变频器已修好   霍尔传感器四个脚用了三个   电压DC 12V   输出电压2.5v   有一只霍尔1.65v 更换后上电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