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疑问

楼主(2016-02-09):
梯形图输出线圈;运行条件 JOG前 JOG后 MOVE前 ..等等怎么才能知道用了哪些原件 为什么符号表地址空白,查询装置批注也找不到此线圈的批注......................

网友A:
选择帮助菜单,查看T功能。将点动前使能和点动后使能及点动速度填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个梯形图是别人做的是不是不完整,我想知道用红线标的输出线圈在装置注解表怎么查不到,局域符号地址为什么都是空白

网友B:
这样的 得看程序块里面的流程 或者了解工艺才好理解

网友C:
会不会是编译时自动分配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