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9):
这是哪个零件坏了?一般这个维修费是多少??创维售后报价150,不包零件的费用,这个价格怎么样?可以接受吗???

网友A:
给你报150的,估计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种问题价格报得这么死,不出事才怪。。。

网友B:
32吋,买一个才一千来块钱,修一下要两百多,有点贵喲。建议楼主看看书自己搞,了不起就是买个新的,还可以练练手,要是是显示器是这样,就是三色中有个线断了!

网友C:
开机不提供信号,看液晶彩电能否进入待机模式,开机蓝屏,然后有创维的图标在画面里面游走,如果不是这样,CPU芯片驱动板故障了,需要更换。
如果只是冷机只有第一次的故障,可能是电源板供应不良,一般都是电容器故障。

网友D:
家电论坛又要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检修,零件还要另收费,加起来要340大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IC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IC坏了,要收我340大洋,,,,坑爹,,,

网友C:
引用 楼主:
IC坏了,要收我340大洋,,,,坑爹,,,
请检查液晶电视是否已经超过一年的保修期限,如果过保,只能付费维修。
另外工控人大多都会一点电子维修的,如果楼主有过电子线路板维修案例,可以尝试自行拆卸检修,如果没有,送修,贵就贵一点了,总比自己擅自盲目维修导致故障扩大化,致使整台电视报废掏钱换新要好呀。

我就有过案例:拆卸19英寸显示器,不小心压坏液晶面板导致失去维修价值被迫整体报废。

网友B:
340,还是个旧机器,说不定又有什么坏了,自己修不了,就买个新的,记得做活动的32的才一千零几十块,修修补补的,伤脑筋不说,效果还不好,毕竟是个旧的!!

网友E:
不专业的话也不一定修好

网友A:
你是做工控的吗?你会刷程序就好办了。一般这种机器这种问题,是主板的问题,一般主板硬件不会坏,程序坏得比较多,这个型号。可以先刷程序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对,,,

网友F:
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