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0):
一台三相 1.5kw 电机,额定电流 3.4A ,主要是带动泵头补油,稳定管道压力。补油时间10秒,每次补油间隔5分钟。电机在运行时电流7A ,电机不烫手,这个电机从运行到现在已经15 天了,圆满的完成了他的任务(领导说只要坚持到初二就行),现在仍然运行。真是奇葩。

网友A:
感觉确实不可思议,过载倍数都等于2了,居然没有热积累?却是神奇了。

网友B:
间歇工作,又是冬天,所以还是没问题额

网友C:
补油时间10秒,如长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D:
即便是一只电炉子10秒也不会烧红。

网友E:
一直都是7a就厉害了

网友F:
每次运行时间10秒啊,短时间过载没有问题的

网友G:
短时间过载,能带动负载,未过热,应当没什么问题。

网友H:
虽然电流7A,但是电机不烫手,过载运行时间短,如果电机的线圈和绝缘质量不错,有时候可以使用很长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台三相 1.5kw 电机,额定电流 3.4A ,主要是带动泵头补油,稳定管道压力。补油时间10秒,每次补油间隔5分钟。电机在运行时电流7A ,电机不烫手,这个电机从运行到现在已经15 天了,圆满的完成了他的任务(领导说只要坚持到初二就行),现在仍然运行。真是奇葩。
主要是不长期工作 啊

网友J:
运行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网友K:
间歇式,每次只有10秒运行,电机的过载能力可不是一点点啊,问题不大,但是电机损耗是很大的

网友L:
选型选择的规格小了,如果以后设备的工艺有改动,比如改成每1分钟补油一次,一次补油30秒,电机绝对坚持不了一天。

网友M:
过载都2倍了啊,神奇的电机。

楼主:
见证奇迹

网友N:
带载启动吧 启动电流大

网友O:
引用 网友H:
虽然电流7A,但是电机不烫手,过载运行时间短,如果电机的线圈和绝缘质量不错,有时候可以使用很长
表示赞同。估计到夏天就完了。电机过载能力还是挺强的。

网友P:
应该是启动时间短的原因???

网友Q:
这没什么奇迹,我试过两倍额定,运行9秒,停2分钟,一年都没问题。

网友R:
电机也够可以的。

网友S:
运行7秒,时间太短了。并且间隔时间是5分钟。你让它运行5分钟看看,哈哈。

网友T:
本想给电机点个赞的,看了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啊。

网友U:
间歇工作2倍也很危险,也算奇迹呀!

楼主:
现在还在使用中

网友V:
断续运行是可以超额使用的。

网友W:
这个补油时间是10S就是电机运行时间10S么,1.5KW 的电机感觉都还没完全启动起来

网友X:
主要还是工作时间短,时间长点就冒烟了

网友Y:
每次工作时间很短吧

网友Z:
时间短,还算凑合

网友AA:
电机连续运行过载是1.2倍应该没有问题吧,断续运行应该没事吧

网友AB:
刚跑了10秒,还没出汗呢,又休息了5分钟,这种天气,简直要冻死了。

网友AC:
时间是检验的标准!

网友AD:
长时间运行看看

网友AE:
电机如果频繁正反转启动的话(行车基本差不多就是该类型),那个电流接近7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