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

楼主(2016-02-10):
昨天看单位一台西门子电源模块,380VAC 变24VDC  ,20A ,  装置里面有一个小风扇,我告诉领导我说风扇不转了,该检查更换风扇了。 领导说,没事,干吧。 请问,这个风扇不转会影响装置正常运行吗。

网友A:
只要是能达到热平衡,有没有风扇都无所谓。关键是自然散热可以热平衡(温度达到一定以后就不再升高了)。比如额定20A的电源,你的负载只用了50%以内,就完全有可能用不着风扇吹着了。

网友B:
有两种,1、电源内部有测温的如温度高自动启动风扇,2、冷却风扇一直运行。环境温度低坏了无所谓,最好还是换了,不然模块坏了得不偿失

网友C:
风扇影响散热

网友D:
冬季问题不大,主要还是夏季,天然热了,会造成散热不好,容易烧毁电气元件

网友E:
有可能电源模块是带温度感应的啊

楼主:
也真有可能 是温度控制风扇。

网友F:
设计好的话风扇坏了电源也不输出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1、电源内部有测温的如温度高自动启动风扇,2、冷却风扇一直运行。环境温度低坏了无所谓,最好还是换了,不然模块坏了得不偿失
完全正确

网友G:
建议楼主多观察,未必风扇就是坏的,肯定有温控的

网友H:
领导不都发话了

网友I:
先摸一下外壳热不热啊。

网友J:
可以先把风扇拆下来,加下电看看它能不能能正常工作。

网友K:
电源什么型号的?老款的只要电源输入了就转的,新款的则是带温度控制,一般内部温度达到55~60度左右时才转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电源什么型号的?老款的只要电源输入了就转的,新款的则是带温度控制,一般内部温度达到55~60度左右时才转的;
高手  现在都是带温控开关

网友M:
明伟的开关电源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K:
呵呵;MW的电源也要看年份及型号的,不是所有带风扇的都是温控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K:
变频器也是这样

网友O:
西门子的SITOP电源表面温度手感在70度左右长期运行也没什么异常。一直是手一摸马上缩回。

网友P:
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换了吧  保险  不然烧了模块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