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0):
請教各位前輩:外部pid控制器與acs510變頻器作為恆壓供水控制。現運行狀態為定頻控制,設置改動哪些參數可以改成外部pid變頻控制及恆壓時水泵進入休眠狀態。

网友A:
楼主能用简体字说明吗,这个变频器设置好像和品牌有关系,不同的品牌,参数不一样

网友B:
主要看外部pid控制器功能。
通常有几种方法连接变频器达到恒压功能,但每种接线设置都不同。
1.外部pid控制器输出0~50hz频率信号给变频器。
2.外部pid控制器输出0~5v 或0~10v电压信号给变频器,将电压型号对应成变频器输出0~50hz
3.外部pid控制器输出0~20ma 或4~20ma电流信号给变频器,其余依上。
4.pid控制器与变频器通讯,所有参数走rs485
5.不要外部pid控制器 用abb变频器自带恒压供水模式

至于休眠 如用外部pid控制器就看改产品带不带此功能

网友C:
将定频控制改成变频控制,就ok了。参数不用动。就是把PLC的恒压控制输出作为变频器的给定输入。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变。

网友D:
任何变频器都有一个参数设置,这个参数可以选择模拟量和定频模式运行,你看看说明书就知道啦

网友E:
使用 pid控制器控制变频器,变频器就是个执行者,设定电压或电流输入即可

网友F:
各个品牌不一样的,多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