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伺服控制

楼主(2016-02-10):
一直没有机会接触伺服电机,不知道怎么通过PLC来控制,想学应该怎么做。
要不要买一个伺服电机来自学呢?最小的电机多大,多少钱,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不知道,我买了个步进电机,价格不贵。才一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买了个步进电机,价格不贵。才一百多》
步进电机也需要驱动器吧,一起才100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买了个步进电机,价格不贵。才一百多》
步进电机也需要驱动器吧,一起才100多吗
嗯。也需要。淘宝上很多

网友B:
买个步进电机也可以的,定位指令都一样,只不过伺服的接线稍微复杂些

网友C:
不需要那么麻烦吧,自己看看说明书,然后黑整就可以了吧???

网友D:
俺也想学,有什么经验一起分享

网友E:
到淘宝上找那些二手的回来试一试,价钱便宜一点,,,,,试一下手,,,

网友F:
最小的用过200W的,应该不贵,估计2000元可以买个新的台达,PLC你可以从论坛网友那里借

网友G:
有个实物能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PLC有的是,就差伺服,之前咨询过台达最小功率的差不多这价钱,只是学习下会不会太奢侈了。
不知道步进会不会便宜点,学起来功能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G:
伺服运气好400  500也能买个二手的

网友H:
伺服这一块目前接触得还少,但这是无法回避的一种趋势,就像当年的变频器,我也决定今年切入伺服。

网友I:
找那些二手的回来试一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F:
伺服没这么便宜的,

网友J:
某宝上 有些二手伺服是坏的,买的时候要当心,别被坑了,新的驱动加电机都至少要几千,比较贵的,可以问问论坛里QQ群里别人有没有闲置的新的或者好的二手的工程余货。

网友K:
发脉冲 如果有东西的话 操作几次 基本就会应用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那么麻烦吧,自己看看说明书,然后黑整就可以了吧???
私服的说明书看过,好多的参数,真的看得不明白。如果能有实物理解的能快很多

网友M:
我也想学,,只是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N:
一般是50瓦的最小。

网友O:
我当时买MR-J2S-10 和带刹车电机加三菱FX3SA-14MT差不多2000多,PLC新的,伺服和电机二手的,自己做个控制柜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那么麻烦吧,自己看看说明书,然后黑整就可以了吧???
私服的说明书看过,好多的参数,真的看得不明白。如果能有实物理解的能快很多
我认为就是有了实物,你也不好整明白,楼主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建议找个老师好好咨询咨询

网友P:
从控制的角度来说,和步进电机一样的, 步进电机和步进驱动器很便宜, 学会这个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多谢,正想买套来玩玩,可以赐教下哪种型号规格的合适吗

网友Q:
建议先从步进切入,控制思维差不多

网友R(2017-07-28):
楼主,我这里有PLC控制伺服的资料,视频教学,可以细聊QQ937159430,添加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