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故障求助

楼主(2016-02-10):
电梯用西威变频器,故障现象为:接地保护。复位故障后运行,电机发出剧烈振动声音巨响。观察电机稍有转动,连续几次后报接地故障。更换驱动板上电流检测芯片TL082AC恢复正常,但使用几天后相同故障重现。以前这种变频器报接地时从未象这样启动时有振动巨响。升始以为主机轴承碎了,动静挺吓人的。

网友A:
机械运动组件已经用巨大的异响告诉使用者,我的机械部位生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请严格仔细的检查所有的机械部位是否正常,而不是只检查和维修电气驱动系统电路板上的零部件。

楼主:
机械沒问题,刚换几天挺正常。声音悦耳!

网友B:
电梯?还是要彻底解决吧,不是小问题啊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是否驱动有故障,引起输出缺相所致呢?

楼主:
为什么换082就好了几天呢,驱动不正常换后也应该运行有问题啊

网友D:
检查电路板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
先脱开电机运行看看,运行时量三相输出电压,先排除驱动部分的问题,不行的话再量三相电流检测回路,或者换三个检测互感器试试,修过好多变频器接地故障,就是换三个互感器就好了,换的时候顺便检测一下。。。

网友F:
也许有部分电阻变值了吧

网友G:
以上回复所述大致是:一个是控制部分误报或其他问题、一个是变频器以外的问题,包括接线等。

楼主:
故障变频器已在别的地方试过,现象一致可排除外部原因。另外电流检测会导致输出不平衡吗?

网友H:
建议考虑三相电流输出不平衡引起的震动

网友I:
 仔细查查吧。

网友J:
接地故障,修后变频器上机了,在运行,等待中

网友K:
修好后能分享下经验吗?

楼主:
更挨驭功板后运行观察中

网友L:
更换驱动板肯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