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1):
大家新年好。
搞了两个旧的温控器,自己捣鼓捣鼓学习一下。
前两张图是一个型号,后一张图是一个型号。
现在有几个问题,搞不明白,特来坛子里发个帖,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这个一上电就是个锁定模式,还显示SERR,解锁后就是现在图片上的显示内容,这个情况下只能用上下按键调SV值,其他的一概动不了。我找了说明书,各种按键没反应,上电后只能解锁--调SV值--锁定。这个几个步骤。是不是这温控器是坏的。

后面这一个,其他的都能调,就是输出有点搞不懂,这个输出该怎么接线呢?我看了里面的结构,不是继电器形式,也用万用表测了,不管是温度达到没达到,1   2点都没有电

网友A:
电压输出是驱动SSR的。

网友B:
后一个输出,1-2是通断。没有电压。

网友B:
‘各种按键没反应’,是不是按键不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种按键没反应’,是不是按键不通。
估计是锁定了,需要解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一个输出,1-2是通断。没有电压。

网友D:
1-2是常开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可以调参数的吧,按了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一个输出,1-2是通断。没有电压。
相当于继电器的两个触电,当有输出显示时,这两个点是接通的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按键没反应’,是不是按键不通。
应该不是,我用前两个键可以解锁,后两个可以增大减小SV值,是不是就排除了按键不通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2是常开触点。
楼主可以用万用表,在工作的时候测量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2是常开触点。
楼主可以用万用表,在工作的时候测量通断
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是输出时,OUT1这两个触电应该是接通的,是不是?
现在温控器显示屏上有OUT1    OUT2   ,这个我不能理解是怎么个意思,看这图,应该只有一组输出(是不是显示屏上的out2是不输出的意思?),但是,显示屏上OUT1  OUT2 随便哪个亮,这个接线处的OUT1都是通的。

网友F:
1,2是常开触点。前面一个温控器参照说明书设置

网友G:
1、2只是一个常开开关,没接线是没电的啊!

网友H:
1表是电压输出,有输出是可量到12v,表被加锁,需要解锁,具体看资料。
2表是继电器输出,用万用表欧姆挡可量得通断。

网友I:
1/2点接上热电偶试试,用打火机烧热电偶头并观察数值的变化!

网友J:
网上下载说明书,照着说明书每个建按一次

网友K:
这个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1表是电压输出,有输出是可量到12v,表被加锁,需要解锁,具体看资料。
2表是继电器输出,用万用表欧姆挡可量得通断。
是被加锁了,我想办法已经破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