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1):
实践中,为什么二级电机比四级电机更容易烧毁?

网友A:
只要合理使用,应该不存在楼主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高速电机机械损伤比较大,比如轴承容易坏

我瞎猜的,没什么依据,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C:
是呀,不应该吧?还是分析一下2极电机被烧坏的原因吧。

网友D:
从负载考虑:2极电机一般情况带的负载是风机等,4极或6极电机带其他负载。
从负载是否带抱闸:如果停止和抱闸不同步,容易烧损电机。
还是仍该分析电机烧损原因及电机所带负载情况,考虑控制方式

网友E:
起动快,停止惯性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从负载考虑:2极电机一般情况带的负载是风机等,4极或6极电机带其他负载。
从负载是否带抱闸:如果停止和抱闸不同步,容易烧损电机。
还是仍该分析电机烧损原因及电机所带负载情况,考虑控制方式
表示赞同,实际情况实际分析

网友G:
要根据用途使用,控制方式和保护要健金

网友H:
速度高点轴承要求高点,但不是容易烧毁,你要确定负载没有问题,缺相过流保护是否恰当……

网友I:
我们公司使用的电机,明显二级的电机轴承更易坏。如不及时更换则会烧毁

网友J:
楼主所说的就是轴承原因引起的堵转造成电机过载发热烧毁的。

网友K:
或许就是轴承不及时更换造成的吧

楼主:
一旦机械阻死或缺相,高速电机往往几秒立马冒烟烧毁,而低速电机明显能多支撑更长一些时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们公司使用的电机,明显二级的电机轴承更易坏。如不及时更换则会烧毁
赞同  明显转速高

网友M:
级数越多,运转越平稳,等功率额定电流越大,过载能力越强

网友N:
等功率的情况下,转速越高,故障率就相对较高,正所谓有得必有失。

网友O:
有无数据支持,具体条件等(如4楼等的考虑)。

网友P:
电机轴承一坏,就全完

网友M:
同等工艺下,更翠,同功率过载能力不一样

网友Q:
转速高,力度不够,容易卡

网友R:
同功率电机,转速越高转矩越低,但是机械耗损越高,如果轴承质量没有跟上.......

网友S:
会不会是转速高的原因?

网友T:
没有这回事,都是心理的问题。

不管多少极的电机,只要设计合理,选型正确,经常按时计划维护保养巡查,不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那种情况(除非电机质量有问题)。

发生楼主所说的问题,通常都是设计不合理或者选型不正确造成,再加上没有按计划进行维修和巡查检修,那就容易发生楼主所说的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