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关灯后闪烁

楼主(2016-02-12):
昨天在亲戚家晚上吃饭,用的是老是白炽灯。时间久了,感觉很暗。然后亲戚说买了个节能灯,但一个是卡口一个是螺口,灯头也买了,没人换。
我说拿来我来换吧。
把原灯头拆了,新的装上,安上节能灯。一切顺利。
可是今早却说,使用一切正常,但开关关上后会周期性的闪烁。
60W的白炽灯。
我觉得应该是原开关断零线了。老家农村的,开关是那种带细绳拉的开关。因为现在人不在那边只能猜测了。
不知大伙遇到这种情况了么。

网友A:
很有可能是开关控制的零线。

网友B:
应该是关零线,电子产品(灯具)火线未关经常这样

网友C:
如果开关有LED指示灯,就不行。因为LED灯只要有毫安级的电流,就会闪烁(鬼火)。把开关的LED指示灯去掉,LED照明灯就可以彻底关断。

网友D:
火线没经开关控制。

网友E:
拉线开关是没有指示灯的,零火错误是大概率

网友F:
楼主留了尾巴没有处理。
还是有空回去证实一下把。

网友G:
;应该就是火线没有过开关吧

网友H:
节能灯的电解电容的问题!

网友I:
可以先看看是不是1楼所说的原因。

网友J:
不一定是控制零线滴问题,电解的可能行大。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K:
楼上说的可能性很大,电解电容有问题,换个有品牌的灯泡可能就好了!

网友L:
楼主不在的一年 那个灯闪了一年 明年过年回去再解决了

网友M:
楼主不方便叫个电工看看吧

网友N:
关零线,火线没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开关控制的零线。
我也是这样猜想的,当时没想多,就直接让其把灯头的两根线换了下,既然好了
断零线的猜测也并不是十分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开关有LED指示灯,就不行。因为LED灯只要有毫安级的电流,就会闪烁(鬼火)。把开关的LED指示灯去掉,LED照明灯就可以彻底关断。
农村老家用的那种拉线开关,是没指示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线没经开关控制。
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貌似也不是全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节能灯的电解电容的问题!
开始我认为是开关断零线问题,就直接让其把灯头线直接调换。但后来一想换灯头线,还是断零线啊。却弄个误打正着,问题解决了。
我现在估计是电容的问题,把灯头线调换后其可能就在零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拉线开关是没有指示灯的,零火错误是大概率
嗯,应该是零火接错了,现在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留了尾巴没有处理。
还是有空回去证实一下把。
呵呵,电话里误打正着给解决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不方便叫个电工看看吧
那这么好意思啊,怎么说俺也是搞个电气的。
再去找个电工,家里人会说,你不就是干电气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不在的一年 那个灯闪了一年 明年过年回去再解决了
那我人可就丢大啦。还好电话里竟然给弄好了。否则人真丢到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节能灯的电解电容的问题!
开始我认为是开关断零线问题,就直接让其把灯头线直接调换。但后来一想换灯头线,还是断零线啊。却弄个误打正着,问题解决了。
我现在估计是电容的问题,把灯头线调换后其可能就在零线上了
表示有点奇怪。节能灯应该是桥式整流的,怎么歪打正着。奇怪

网友O:
开关控制的零线

网友P:
零线进开关了,改白炽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很奇怪,开始没想那么多,就让把灯头线给调换下,后来想一下不对,换灯头线其开关还是断零线啊。
可是后来打电话问问情况,说好了

网友Q:
是不是开关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不是开关有问题。
应该不少开关问题吧,开关没动后来就好了啊

网友R:
有的新灯会,用一段就不会了。

网友S:
是不是没有断火线的问题啊

网友T:
应该试试一楼的

网友U:
电子镇流器,LED开关电源容易范这个毛病,开关上有指示灯的应该去掉,
没有的指示灯而且相零线接对的,一般是相线与灯头线并行产生感应电或开关微漏电,
向主电容充电达到启动电压电路就起振,由于能量不足闪一下就结束,解决办法在电容上并一个合适的放电电阻。

网友V:
开头没有控制到火线

网友W:
电容故障的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