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2):
我现在有个项目要用到接近1500个点但是要分布在7个地方,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模拟信号的位数要求也不高。1.我用winac与wincc在上位机处理信号与监控用ET 200SP做扩展模块,我想用200 smart代替ET 200SP用OPC走以太网wincc监控;一个是价格低一点还有就是他自己也可以编程的请问这样做行不行,稳定不?有没有啥风险。谢谢!

网友A:
感觉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关键是你7个地方的距离,网线的传输距离一般不能超过70米左右,如果上百上千米,用光纤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