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组配方的宏指令,对于这个顺序是否有要求?

楼主(2016-02-12):
这是一组配方的宏指令,对于这个顺序是否有要求?
可以打乱顺序吗?

楼主:
其中ID号的顺序可以打乱吗?打乱后应用是否一样?

网友A:
改变顺序没有影响。

楼主:
那每个宏指令名称下的,内部变量名是一样的。是不是同样的变量名,他们在运行时,都是互通的吧。
比如说ID1中变量为A,B,C。C=A-B。ID2中也有A,B,C=A+B,D。那A,B,C。代表的数值是不是一样的,有冲突吗?

网友B:
你这个是官网的例程吧?只有一个id号不能改。具体哪个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官网的例程吧?只有一个id号不能改。具体哪个忘记了。
是官网下载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