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烧了,这两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6-02-12):
本人新手想学一点PLC.这个是晶体管的,不小心短路把这个东西烧了,少了一路输出,请问,这个东西叫什么,是不是电阻,从上到下色环分别是绿红橙(还是褐)
多谢

网友A:
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二极管
请问,这个怎么找型号,我手上有万用表

网友B:
可以拆下一个好的,加上反向电压,用万用表测量得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拆下一个好的,加上反向电压,用万用表测量得知。
听上去很复杂,拿到家电维修店能修不

网友C:
稳压二极管;

网友D:
应该不止坏了这个稳压二极管哦,拿到家电维修店就要这个要看维修者的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止坏了这个稳压二极管哦,拿到家电维修店就要这个要看维修者的水平了。
不是吧,其他元件没发现有灼烧痕迹啊,而且就是这一路不小心搭到开关电源的外壳,就冒烟了

网友E:
少一路没有多大关系吧。

网友F:
家电维修的应该也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少一路没有多大关系吧。
一共才8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止坏了这个稳压二极管哦,拿到家电维修店就要这个要看维修者的水平了。
不是吧,其他元件没发现有灼烧痕迹啊,而且就是这一路不小心搭到开关电源的外壳,就冒烟了
plc外壳应该是塑胶的吧,估计你这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H:
少一路无所谓,何况你还是拿来练习和实验用途。
程序照样编制,电脑上照样可以联机监控输出端口的状态,如果不是真实制作PLC控制柜或者控制箱的设备工程,不必纠结这一路损坏的输出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止坏了这个稳压二极管哦,拿到家电维修店就要这个要看维修者的水平了。
不是吧,其他元件没发现有灼烧痕迹啊,而且就是这一路不小心搭到开关电源的外壳,就冒烟了
plc外壳应该是塑胶的吧,估计你这是短路造成的。
是输出线直接搭到开关电源外壳导致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止坏了这个稳压二极管哦,拿到家电维修店就要这个要看维修者的水平了。
不是吧,其他元件没发现有灼烧痕迹啊,而且就是这一路不小心搭到开关电源的外壳,就冒烟了
plc外壳应该是塑胶的吧,估计你这是短路造成的。
是输出线直接搭到开关电源外壳导致的
原来如此

网友I:
坏得不轻,看是否还有维修价值。

网友J:
稳压二极管,看看上面有没有型号。

网友K:
ZD是稳压二极管的标识符号!

网友L:
稳压二级管,上面标着呢,zd

网友M:
自己修也可以的 没有合适的管子就直接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坏得不轻,看是否还有维修价值。
应该把这个二极管换了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稳压二极管,看看上面有没有型号。
就是没有型号,所以才来求助

网友N:
应该5V左在,网上找点输出结构图看看便知!什么牌子型号?大家好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N:
应该5V左在,网上找点输出结构图看看便知!什么牌子型号?大家好帮忙?
松下 fp0-c16t

网友O:
可以看出来稳压二极管

网友P:
框中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Q:
家电维修最少收你5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Q:
家电维修最少收你50大洋。
我不修了,以后找到稳压管型号,我自己换就行

网友R:
稳压二级管

网友S:
自己去电子市场买过来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自己去电子市场买过来换就行了
不知道型号。你知道怎么看型号吗,电路板上没有

网友T:
稳压二极管,自己没有把握还是送修吧

网友S: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自己去电子市场买过来换就行了
不知道型号。你知道怎么看型号吗,电路板上没有
电子市场的柜台看一下鬼都知道,甭说这个简单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