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此液位控制器原理

楼主(2016-02-12):
有知道的前辈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美国货,看着高大上,没接触过这种

网友B:
不是上面标着接线图吗

网友C:
看能否查到说明书,或先参考一般原理介绍;若有兴趣,或可根据所用电路元件分析,或画出电路图。

网友D:
没用过,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E:
得先知道用什么液位传感器

网友F:
多路的?啊啊啊啊啊

网友G:
有图怎么不自己拿表查下

网友H:
原理只有设计师知道,接线可以参考说明书或电气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