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2):
请问探测储水缸三个液位探针的相互间绝缘阻值,多少视为正常啊?100多千欧呢?

网友A:
100多k欧姆还不行吗?水阻一般都很大(特别是清水)。除非是盐水的水阻,会比较小

网友B:
测的可能不是“绝缘”阻值;
该阻值是否适合,或者可通过对控制器的试验认定。

网友C:
水桶里什么水质会有很大的区别。